LENOVO Z475 不开机

楼主(2015-12-14):
Z475 AMD 机子,上电有3.3V 5V 电压,按开关没反映。EC BIOS 写过一样。
单上电池开机能开机,风扇转。指示灯亮,但没显。
请都教下,有没修过同故障的?
不开机

网友:
你是说上电池按开关可以开机 上可调电源按开关不可以开机

网友:
触发后电流跑的位置感觉是那里呢

网友:
先打下供电,应该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你这机子应该有多重故障。看看是不是有人修过的

网友:
你试下重新做下桥,我保证绝对好

网友:
应该是AMD的单桥的吧,这个桥容易坏,以前遇到过和你差不多的

网友:
先待机条件测下,EC的几个条件,桥的二个供电,,,,,,

网友:
EC 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LID 电池检测信号 桥的供电等查了没有

网友:
5v爆电容了,换个330的

网友:
1.1v也爱爆电容

网友:
换南桥,一样。报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