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开机跑0.5

楼主(2015-12-14):
联想G455开机跑0.5,一会掉电,测各电感都有电,测的转换电压U36 1.8V没有转换出来,场管控制脚为0.3V,R271的上没有B+,应该是断线了,再测U33  3.3VS转换电压正常,懒的去测了,直接把U33的控制和U36的控制连起来了,开机电流跑亮了,

网友:
以最段时间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网友:
要是能上图就够精彩了,这款也是仁宝的代工的么

网友:
如果能配上故障图,才能说明真实性,

网友:
你完全可以查出真正的故障点的,那样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