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视硬盘录像机视频恢复

楼主(2015-12-14):
一块希捷2TB硬盘,原本是在一台迈视9路网路录像机上面使用,由于客户需要视频,于是拔出硬盘插到PC电脑上,提示格式化,什么都没有操作,在放回录像机上面,所有资料丢失。
接下来的解决方案是用diskgenius扫面,没有任何分区信息。用R-Studio扫描出来文件不全,然而视频文件是几路摄像头所录制视频交换播放,没有找到单个视频。
跪求大神给指示一下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是1T的WD绿盘,做监控用的,和你一样的现象,然后我拿回家挂了个台式移动硬盘盒,用超级数据恢复扫了一天一夜,发现剩余还剩40多个小时,心想直接挂主板上速度会块一点,谁知接上去开机,数据竟然完好无损的呈现在我面前,二话不说直接拷贝,完事收钱,楼主可以尝试下,不过就是太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是1T的WD绿盘,做监控用的,和你一样的现象,然后我拿回家挂了个台式移动硬盘盒,用超级数据 ...

谢谢,我这故障就是客户直接接主板上后就成这样了,现在我硬盘盒子接,直接接主板都一样的

网友B:
嵌入式录像机,用的定制文件系统,不是普通软件能恢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录像机,用的定制文件系统,不是普通软件能恢复的

好吧,看来只能如此了,技术有限,没办法呀

网友:
这个需要专门的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