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为什么卡不流畅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14):
电脑为什么卡不流畅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电脑为什么卡顿不流畅的现象在生活中和工作中常常遇到,无非就是软件与硬件问题引起的,软件主要是系统优化不佳,比如同事打开很多软件,造成电脑卡顿不流畅,硬件主要是电脑配置过低或者硬件故障,比如硬盘坏道、内存不足、散热不佳等造成的卡顿不流畅。

图一电脑为什么卡不流畅的原因

  电脑为什么卡的很严重一:电脑可能感染木马病毒,升级杀毒软件并且杀毒即可

  电脑为什么卡的很严重二:硬盘使用时间过长硬盘有坏道,使用软件的磁盘检测功能检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如果坏道过多,可以换一块机械硬盘或固态硬盘。

图二电脑为什么卡不流畅的原因

 电脑为什么卡的很严重三:CPU负荷过大,或不正常检查CPU和显卡散热,除尘,上油,或更换风扇,因为散热问题造成电脑卡顿不流畅的现象比较多。

图三电脑为什么卡不流畅的原因

  电脑为什么卡的很严重四:灰尘造成的硬件散热不佳打开主机侧盖,使用刷子把风扇上的灰尘都刷干净,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刷电路板上,会有产生静电,造成电子元件短路,应当使用大功率吹风机吹走灰尘。

图四电脑为什么卡不流畅的原因

  电脑为什么卡的很严重四:游戏画面卡顿,显卡问题或者显卡驱动问题可以去设备管理器看下是否是显卡驱动没有安装,若安装了驱动,可以去官方看下最佳配置,换个配置高一点的显卡

图五电脑为什么卡不流畅的原因

  电脑故障一般来说都比较不好说,因为涉及软件硬件配置,具体还要用户自行找到原因解决。建议你电脑安装一个杀毒软件即可,否者会引起电脑的种种问题,有时软件安装多了也会变成病毒滋生的温床。以上内容便是电脑为什么卡不流畅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希望可以帮到各位。

网友:
总结的还行

网友:
固态硬盘统统搞定

网友A:
你发这些有什么用呢!  机子就这些东西   还卡那就是网络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这些有什么用呢!  机子就这些东西   还卡那就是网络了呵呵

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