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intel 上电电流1.01a,下降到0.8,不亮机,闪灯,求助

楼主(2015-12-14):
之前修过这个本子,同样的故障,换内存再换回去就好了。现在又犯老毛病。测试过换内存、刷bios都不行,难道是显卡?

xian卡供电0.9有,示波器测量KBC下bios,1脚片选不断有波形,5脚上更密更多;内存上没有波形

补充内容 (2015-12-15 08:46):
波形录像在22楼,有点晃,手机拍的

补充内容 (2015-12-20 07:35):
感谢“广州迅芯”,原来是+1.1_pcie电压没出来,5913芯片坏,换了个5912可以。开机后电流升到1.7A,白屏,后加焊显卡亮机

网友:
应该是桥BIOS的问题

网友A:
南桥BIOS,。。。多刷几次

网友B:
内存测试卡  打打阻值 看看  这个真不好说  看电流过内存 但 闪灯报内存错

网友C:
看电流内存是过了,问题应该在显卡,打下显卡的供电都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流内存是过了,问题应该在显卡,打下显卡的供电都有不?

xian卡供电0.9有,示波器测量KBC下bios,1脚片选不断有波形,5脚上更密更多;内存上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测试卡  打打阻值 看看  这个真不好说  看电流过内存 但 闪灯报内存错

内存上 SMB 数据线,都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BIOS,。。。多刷几次

就一个bios,在KBC下

网友D:
这款的显卡你还能错过?显卡门啊

网友E:
4103P吗?这电流有点低,正常电流过1.2后跑1.6左右才亮机,查一下+1.1V_PCIE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此机有个器件 5913  爱坏 可以先换个试试  还有待机电流是不是有点大了 !!!!

网友:
bios刷对吗

网友F:
AMD的干北桥 英特尔的干显卡

网友:
这机器通病就是bios

网友:
测下内存阻值 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上次遇到一台  清灰就不过内存 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显卡也容易坏了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ATI显卡问题。

网友:
按照指示灯含义应该问题在内存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的显卡你还能错过?显卡门啊

干了,两遍,还一样

网友: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之前备份的、论坛上下载的,好几个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D的干北桥 英特尔的干显卡

显卡干了两遍,都不行

网友:
打了下波形,单手拿手机拍的,不稳定,凑合看一下吧。
1 待机时,bios上波形就不断,开始测试的是1脚
2 开机后波形更是稠密

网友:
加焊显卡估计不行,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4103P吗?这电流有点低,正常电流过1.2后跑1.6左右才亮机,查一下+1.1V_PCIE电压出来没有

测量了一下,这个电压真的没出来

转换ic条件都满足,但是没有输出,型号apl5913 丝印“8953mp” 这东西爱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4103P吗?这电流有点低,正常电流过1.2后跑1.6左右才亮机,查一下+1.1V_PCIE电压出来没有

断开此电压后级,还是一样没有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断开此电压后级,还是一样没有输出

条件满足换芯片吧,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条件满足换芯片吧,通病来的。

感谢您,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boss问题  不行就重置下  呵呵  加油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我明天查查电压看下;

网友:
还是论坛人多力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