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安装监控的网线不够长了。

楼主(2015-12-14):
可不可以加一个 直通 把网线连接起来?
安装

网友:
可以 但是这样网速应该会影响一点,最好不要装到能淋雨的地方

网友:
不要用直接头! 直接用接线指对接1236就可以了
以前我一个点装2给 我就都这么姐 一根线装2给头子!效果也可以又节约资源!

网友:
但是 你的做好外观 毕竟看起不好看

网友:
用电烙铁搞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直接接,在室内随便接上都可以使用。但是室外如果要埋地下,一定要处理好接口,不然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
最好是用接线子接,这样效果是最好的。直通临时用可以,久了百分百出问题。

网友:
用接线头子接,然后外面用电工胶布包起来……。

网友(2016-01-27):
当然可以,别太长超100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