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刻录机

楼主(2015-12-14):
 怎样使用刻录机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脑的普及,我们在使用DVD光盘刻录机的比率也是越来越大,用它来记录我们的生活、各类资料等等,那如何使用刻录机呢?下面是小编整理出来对于刻录机怎么用的一些方法。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能有所帮助。

  刻录机的简介
  从刻录内容来说,可分为是CD刻录(包含CD-RW刻录),DVD(包含DVD-RW刻录)刻录,HDDVD刻录,Blu-ray Disk(BD)刻录机,还有一种是移动刻录机。从硬件外形来说,刻录机分外置和内置刻录机,外置刻录机可直接用usb线跟电脑连接,不过外置的刻录机比较少,现在市场上家用的刻录机主要是内置式IDE或SCSI接口的产品。

  刻录机的安装
 为了能够顺利安装刻录机,我们需要一把十字螺丝起子;同时,因为机箱内的许多易遭受静电而损坏的集成电路,所以安装前必须切断电源,用手触摸地或者墙壁,释放身上所带的静电。然后在安装硬件时,轻触一下电脑外壳,就可以避免静电释放时对主机电路的伤害。在动手安装刻录机之前,先要对刻录机的次跳线设置进行修改,以保证安装的刻录机能被系统正确识别。

  1.IDE接口的刻录机
  如果你的刻录机与其他设备共用一个IDE接口,则必须调整驱动器的主从位置(Master/Slave)。这个调整相对较为简单,只要将跳线腿插在相应位置就可以了,以保证通过跳线设置使设备为一主一从即可。如果单独使用一个IDE接口,则跳线不用修改。
  注意:为了保证IDE接口的刻录机的工作稳定,最好让刻录机独占一个IDE接口,当然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最好将刻录机的跳线设为主设置(Master)。

  2.SCSI接口的刻录机
这种接口的设置相对于IDE接口的刻录机来说要复杂一点,因为SCSI接口 的刻录机需要选择一个SCSI ID号。如果设置得不好(重复的话),系统将无法识别这一设置。在通常情况下,ID号“0”被分配给支持系统启动的SCSI硬盘了,而ID号“7”为SCSI控制卡保留。
  其实刻录机的ID号选择范围为“1~6”,只要不与其它设备冲突就行。还有一点要注意,SCSI接口的刻录机如果连接在SCSI卡的末端,就必须通过跳线设定终端电阻,这个跳线标识为“TR”或“Terminator”,短接跳线后,终端电阻将起作用.

  DVD刻录机使用方法,刻录机怎么用

  DVD刻录和CD刻录,从盘片到刻录机本身都有很大的不同,如不注意就会造成使用不当,轻者刻录的盘片质量不佳,严重的甚至会烧毁刻录机。

  第一 防尘、防潮
  注意刻录机的清洁卫生,这一点对所有光存储设备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保证供电,在刻录之前要关闭省电功能
在刻录的过程中要消耗很大的功率才能融化染色剂,并且刻录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所以要保证平稳的电压和较大的电流。普通CDR刻录机的功率一般在15W左右,可是DVD刻录机一般都在25-35W了,所以DVD需要更为强劲的电源来支持。供电不足首先会对刻录品质产生影响,严重的直接影响刻录机使用寿命,系统经常出现异常,蓝屏,死机,无故重启。
  通常刻录一张DVD光盘可能需要6分钟至7分钟的时间,如果在刻录的过程中,启用了省电功能,就有可能导致计算机突然失去响应而停止工作,从而损坏盘片。要关闭省电功能,可以按照如下步骤去操作:首先用鼠标打开控制面板窗口,在其中找到电源管理图标,然后用鼠标双击该图标,打开电源管理窗口,在该窗口中将电源使用方案设为“始终打开”,而在“关闭监视器”及“关闭硬盘”两个选项中均设为“从不”模式。接着重新启动计算机,进入到CMOS设置界面,在该界面中将“Power Management”中的“Power Saving”设置为“NONE”,最后保存CMOS设置,并退出重新启动计算机。

第三散热
  刻录机功率较大,并且由于刻录的时间会相对较长,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大的发热量,刻录机过热势必影响内部元件。因为选择一款散热设计较好的刻录机比较重要,同时也建议买散热较好的机箱。

  第四选择质量好的盘片
一般说来刻录机的刻录品质需要品质有保证的碟片支持。但是由于价格的因素大家购买碟片时多数还是会选择廉价的碟片。 如果遇到刻录机不能识别刻录盘,或者刻好的DVD盘无法在一般的DVD播放机中播放,多是盘片质量不佳造成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因为每张省几角钱去买廉价劣质盘,毕竟好的盘片还是会物有所值的。

  第五尽量不要满刻甚至超刻
经常刻录的朋友都知道,4.7GB的DVD盘实际容量为4.38GB,那么最高也就刻录此容量的文章,尽量不要满刻或超刻。毕竟在光盘最外圈的数据相当不保险,时间一长很容易丢失,所以只刻到标称数据就好。

  第六一次性刻

 不要使用多重区段,因为只有Windows XP可以支持多重区段DVD刻录盘,但放在其它操作系统下就无法识别了。

  第七 适时进行碎片整理
刻录大量小文件时,最好要先对存放文件的硬盘进行碎片整理,然后再将欲刻录的文件拷入,否则发生读取错误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第八关闭多余任务
与当初CD-RRW一样,在刻录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刻录的顺利进行,最好将一些多余的程序(如屏幕保护、下载文件、视频播放、音频播放等)关闭,以免降低系统效率,增加故障的出现机率。

  第九经常更新驱动与刻录程序
应该经常关注DVD刻录机厂商是否有放出新版的驱动程序,去刻录软件的网站看是否有升级或补丁可以下载,这些更新包括了厂家对产品的一些小的修改与改进。

  第十要保证被刻录的数据连续
  由于刻录机在刻录过程中,必须要有连续不断的资料供给刻录机刻录到光盘的空片上,如果刻录机在缓冲区已空缺还得不到资料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刻录失败。所以,在刻录之前一定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确保被刻录的数据要保持完整连续。要保证数据的连续,一般来说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A.首先通过文件操作命令,把需要刻录的一些文件都存放到同一个分区中,并且把该分区中不需要的文件删除掉,以便能腾出更多的硬盘空间。

  B.下面还必须对硬盘进行整理碎片的操作,使文件不再零散地分布在硬盘上,文件能被快速检索,所以刻录性能能够得到改进。

  C.为提高刻录速度,可以在刻录前创建一个物理盘片映像,然后再由该映像进行光盘刻录,几乎所有的刻录软件都支持这种盘片的创建方式。如果的系统有多个驱动器,则应确保该物理盘片映像被存储在快速的硬盘驱动器中。

  D.为了避免在刻录盘片的过程中,出现数据中断现象,还要运行硬盘修复程序,可以用Windows系统内置的Scandisk磁盘扫描程序,也可以使用其他专业的扫描程序。

  第十一尽可能在配置高的机器上刻录
笔者在多次刻录的实践中发现,在高性能的计算机上刻录的成功率要明显高于在性能低的计算机上刻录的成功率,如果电脑的配置太低,刻录过程中大量的数据会使机器负荷不了的。一般来说,计算机的CPU应在200MHz以上,内存应在64MB以上。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具体的操作刻录机怎么用

  1、点桌面上的刻录软件

  2、点刻录软件后将出现如下的图

  3、在选择数据光盘后将出现如下图

  4、在上图中找”添加“找到你要刻的内容:如下图

  5、选择你的刻的内容后在点“添加”如下图

  6、添加内容后点“下一步”如下图

  7、点“刻录”后.放入你的空白光盘

  8、这时刻录机就开始刻录了,待刻录完后,光盘将会自动弹出

网友A:
这个资料太老了, 现在用光盘的很少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太老了, 现在用光盘的很少了 !!!

谢谢亲的提醒,我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以前常刻,现在不怎么用了,可能用的不多了。

网友:
现在维修很少用光盘了,盘包都不知道丢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