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不认网线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5-12-14):
     昨天一客户送修一台华硕X450CC的机器,故障表现为有线不能识别,偶尔会出现自动关机的现象。拆机观察主板无进水,网卡接口位置有维修过的痕迹,询问客户说在其他地方换过网口的。在系统下可以识别网卡设备,表示网卡芯片应该是好的,就是不认网线,改过双工速度效果一样。这块主板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只是CPU不一样。把那块主板网卡部位,包括网桥,网卡芯片都全换过来,结果还是不认网线,找了一些BIOS刷上还是不行,把我好板的BIOS换过来一样。考虑到机器偶尔会掉电,在测试网卡是发现南桥特别烫,体感上温度都60度以上吧。不管了先换掉。南桥换掉后温度正常,感觉电流也小了一些,测试结果还是不能识别。这机器换南桥居然没出现开机慢的问题!!!!!把拆下来的器件装在我自己的主板上,还是用同一块硬盘和系统可以正常识别网线。没办法只有跑网卡电路的线了,取下网卡一只脚一只脚的测量,网桥也是,果然发现网桥的15脚到RN3401的断开的 ,这应该是上家换网口的时候主板起泡了,飞线后测试还是不行。。。
         实在没招了,考虑到现在的机器直接刷备份的BIOS不行,干脆自己合成一个试试。在管网上下载好BIOS的主程序。在备份原机BIOS进行合成。合成后的BIOS开机很慢要十几秒吧,先系统试试结果进系统在测试网线正常了。。。  心里一喜,赶紧找下ME程序 原来的ME版本是8.1.2.1318,在网上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只有用差不多的试试了,结果开机时间正常了,进系统还是不认网线。。。。到这撞墙的心都有了,在刷回只合成了主程序的BIOS,测试又OK了。。。。。
好吧没办法了 只有叫客户就这样用了。这个原因一直没想通 求大神解答。。。。。

这是合成可以上网的BIOS 有用得着的就下吧.  点位图月饼大神发过了 就不在上传了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我还真没遇到过    驱动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我还真没遇到过    驱动换过吗

系统都是新做的  驱动也是官网下的

网友B:
不会吧,x450cc板号是几版本的啊,我没有 遇到过啊,难道你的amd的显卡

网友C:
楼主真是好技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x450cc板号是几版本的啊,我没有 遇到过啊,难道你的amd的显卡

I5 独显的 N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好技术  ,

谢谢,还差很多    还在不断学习中

网友:
这个机器的点位图你是怎么打开的我下了都打不开

网友:
楼主报过远程的BIOS培训吗

网友:
这个以前没遇到过

网友:
不错, 以前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bios怎么合成,用什么合

网友:
我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不够还没有解决到

网友:
什么时候也学下BIOS合成

网友:
有时候bios就是这样 把以前的冲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7-09-28):
这个还真第一次碰到,好经验,非常好

网友:
这个主板网卡有没有网卡晶振?

我的板号是X450CC  2.0

网友(2017-10-30):
华硕的机子就是这么变态,大动之前多观察一下排阻或者加焊一下,经常都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