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掉电

楼主(2015-12-14):
这个机器没有CPU供电 换了芯片也是掉电,于是做南桥 悲剧发生了 还是一样 求助大家
cpu
芯片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你把几个主要的电压给我说说。你都测试了那些地方。说清楚了才好给你分析。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Y450掉电的案例,你去看看有没有跟你类似的

网友:
说的太少了在多多说些基本的测量数据大家才好帮您分析判断。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没供电就查它的来路 不能盲目的加焊芯片

网友:
没有电压 查一下供电 开启条件 看看别的电压出来没

网友:
信息量太少,大家帮不上你

网友:
y450小板爱坏。

网友:
这个本掉电 电源板有问题得多

网友:
没CPU供电就动桥,这手法就不对,先测其它的供电都有了不?

网友:
按时序查 信息太少了

网友:
小版我买了一个回来也是不行,CPU供电芯片 我不太熟悉啊 一会测测 我上报

网友:
拔掉显卡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拔掉应该可以的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