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2 一体机不显示

楼主(2015-12-14):
版号820 2828 A开机有声音但是不显示,BL_PWM跟BL_EN都没有出来,查信号去了显卡,热了一下显卡还是不行,感觉应该不是显卡问题,这机器估计有通病,哪位修过啊?

post_deleted

网友:
拿BGA加焊的?其实很多苹果机器显卡也会虚焊的

网友A:
苹果的显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显卡坏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显卡坏的比较多

热了一下不行,我估计不是显卡问题,不知道开启信号跟电源板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建议换个显卡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个显卡测试一下

关键没得显卡,有显卡的话就可以排除他了

网友B:
查一下这个信号应该有转换的,是不是转换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这个信号应该有转换的,是不是转换出问题?

我查到这两个信号从显卡发出来的,后面的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C:
苹果一体机都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一体机都有图纸

图纸点位我都有,开启信号确实从显卡发过来的,但始终是低电平

网友D:
可以尝试强行抬高BL_EN,看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
有的显卡 加热不行  还是上BGA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尝试强行抬高BL_EN,看看是什么现象

这种信号不能乱改,扩大故障就麻烦了

网友:
表示没修过,不过楼主加油哦

网友:
支持换个新显卡看一下

网友:
太虚了小补 不行得大补直接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