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帮忙,6plus不通电

楼主(2015-12-14):
各位高手帮帮忙,我太心酸了。
6plus开着导航突然没声音了,10分钟后到家一看黑屏。
插着电源充电屏都不亮,强制开机也开不开,连电脑什么反应都没有,电脑也没反应。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主板根本不通电了。
大家帮忙看看可能什么问题。
手机里有资料特别重要。
小女子谢谢大家。

网友:
拿去保修啊

网友:
开不开机的苹果的保修政策是只换不修。
我的手机里有重要的数据。

网友:
加电看下电流

网友A:
开机键和home键一起按住10秒以上在开机没效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和home键一起按住10秒以上在开机没效果么

没,屏都不亮。什么方法都试了,屏不亮,连电脑沒反应。

网友:
有可能是什么地方坏了呢?

网友:
大家帮分析下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
6plus电源是双路的吗?就是说连电源即使电池没回路,屏也应该亮的吧?

网友B:
有资料ICOULD不是有备份吗,你拿去换机不要自己拆修了。你也不是维修的这里基本都是维修的给你说了你也不一定会何况不开机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资料ICOULD不是有备份吗,你拿去换机不要自己拆修了。你也不是维修的这里基本都是维修的给你说了你也不一 ...

没开icould,不然早就去换机了。我只是想让大家根据平时的经验帮我分析一下,毕竟连苹果直营店都说这种情况太少见了。
我懂一点点电路,我的工作是做软件开发的。
如果不是非常想修好,也不会费这么大劲儿找到这里来。
我不自己拆修,只是想知道可能的原因去找靠谱的人修,来这里也是想找到靠谱的人。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样就是主板坏啦。资料很重要的话一定要找个很靠谱的维修店维修。

网友:
还是个妹纸?你不是做维修的,这样也问不到问题吖,你能做的只是继续充电,看是不是电池完全没电了

网友:
有可能手机坏了,在保的话就拿去保修吧

网友:
充电时间长点儿....

网友:
有可能导航芯片短路了,导致CPU工作不正常。

网友:
拆开换个电池先看看,不行你就找专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