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X1CARBON 开机报电池错误,不充电

楼主(2015-12-14):
客户送了一台THINK  X1  CARBON机器不开机,待机电流0.05有点高,,标准是0.01,3V,5V正常,SMSCMEC1619L-JZP有点温度,我把他换了,现在能开机,能进系统,进系统前报电池错误按ESC跳过,怎么解决,现在不能冲充电,我现在碰到2台这样的问题了,电池是好的换过测试了,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SMSCMEC1619L-JZP 芯片里写有程序对电池自检通不过,导致不给电池充电,今天20151214号又来了一台,问题一样,谁能解决这问题的方法150元大洋,13507432296

网友:
先换一个原装的适配器看看。

网友:
谁能解决这问题及方法,150元大洋立马兑现

网友:
bios 也刷过了,也升级也一样,开机就报,不就电池不报,电池放另一台不报错,好的那台机器的电池放这台修好的就报前面的图片错误问题

网友:
要原装的才可以啊

网友:
电池不被系统支持 要求你更换正确的联想电池 试试看吧

网友:
你把电池重新拔插一下插紧一点试试

网友:
提示更换成联想官方认证版本的电池才OK

网友:
进去BIOS  看下  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
看看电池的检测电路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这样故障的机器,没搞定一直放那了。客户也不要了

网友:
看到smsc就恼火

网友:
换电池试试吧

网友:
你重点检查充电电路那边,还有看看图纸是不是有电池电量检测?或者电池插入检测!还有EC

网友:
买的是带原装拆机带程序的,买家说的,找了2家不同拿的

网友:
电池试了是好的,用还得机器上的电池测试的

网友A:
系统下装个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看看能不能检测出电池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下装个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看看能不能检测出电池信息

他提示用的不是原装电池,其实是原装原配电池,这电池拆在其他机器上是好的,我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两台这样的,  B490也是这样报错,  插上电池  1 2脚接口有10V了,  进系统前也是这样报错,  进系统后能检测到电池,但冲不了电,  现在还在解决 。。。冲电芯片  BIOS都刷过了,  还不行,,电池拿到我自己的机子就不会报错, 我的电池拿到这台B490也要报错

网友:
换个原配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