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刷机刷坏了,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5-12-14):
刷机刷的死机了

网友:
如果电脑插尾插有反应,一般能刷好要强刷

网友:
一般刷坏的基本上还是有的搞的!可以在多刷几次应该可以!

网友(2016-06-29):
刷坏的不用怕  一般都能刷回来

网友:
华为很好刷机的!你是刷错了吗!刷回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