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UNDAI 显示器

楼主(2015-12-14):
客户拿来 用通用电源接上可以显示 但是接VJA线 就显示不了 电容好的 没高压线 换不了高压板 里面就一块板卡 纠结 不知道怎么修 论坛好像也没有的 求大神指导
显示器

网友:
主板图片来一张么。 你看看你主板VGA口旁边有没有6脚芯片,有的话拆掉试试

网友:
求图,没图怎么解决

网友:
我修过一个,和你这个故障一样的,驱动板上有个小小的电容坏掉了,坏了就没事了。
还修过一个联想的电源灯不亮,拆开后测量电源板有电压,在测驱动板没有电压,原来是那个1117坏掉了导致的。

网友:
第一检查VGA口 打阻值,,第二 刷程序。

网友:
查下驱动板供,时钟,复位信号,最好找个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