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1f 显示问题求解

楼主(2015-12-14):
刚通电可以正常显示,几分钟后,黑屏,电源灯闪烁,刷了程序也不行,是否可以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呢?
黑屏

网友:
有什么芯片过热吗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测下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不一定啊.你查查电源

网友:
是滴,不是程序的问题,有可能是高压板或者灯管漏电,也或者是供电不足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供电不够,查稳压电路

网友:
感觉是高压那部分有问题 黑的时候量下电压有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