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插电自己开机,再关机就无法开机!

楼主(2015-12-14):
机器进水,有图    A1466  2013年 版号820-00165-A
故障:插入适配器自动开机,正常进到桌面,但是关掉机器后,按电源键充电指示灯红灯变绿灯就是开不机,需拔掉适配器后,再插适配器又是自动开机可到桌面,上电池和不上电池一样!进水时间不长,水都处理,未见有腐蚀,是不是BIOS问题? 还大师们请指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2-22 10:46):
BIOS  已经上传在19楼

网友:
你怀疑是BIOS问题就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苹果笔记本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测一下条件啊,看看是什么地方不对

网友:
可能是键盘或者是触摸板。

网友:
电池那边电压正常不,开机按开关,红灯变绿灯?

网友:
A1466 机器开机电路比较复杂,重点检查,指示灯正常是先亮绿灯,后变橙灯

网友:
把外设先取了  试下

网友:
苹果BIOS貌似一般的编程器刷不了

网友:
是裸板测的么 ??  苹果的不上电池第一次会自动开机,没检测到电池灯是绿色的。  直接点主板的开机点可以开机么

网友:
不开机时,测待机,EC条件,,,,

网友:
进水的机器 还是从进水的地方找原因    这机子后盖没盖 会自动开机   电池没装会自动开机 看看它们的检测信号

网友:
单用电池能开机吗?能充电吗?检查一下充电芯片的检测电路试试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测一圈 然后开机在对比 试试呢  BIOS也刷下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就从进水的地方再找找,仔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测一圈 然后开机在对比 试试呢  BIOS也刷下

已经修复  BIOS OK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就从进水的地方再找找,仔细一点

已修复  BIOS OK  谢谢!

网友:
附上BIOS就更好了

网友:
附上BIOS!  谢谢大家的回复!

A1466 2013 820-00165-A.rar

网友:
插电自启和bios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下过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