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LA-6881p暗屏求助

楼主(2015-12-14):
Y470 LA-6881p暗屏看论坛上说的很简单·但是自己 不会,说的R813我都不知道在那,是个小白,想求份图纸试着看一看,或者找个在线师父,可以微信发板子照片,每修好一块给师父上供。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换过屏试过呢,先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B:
图纸网站很多的,这个电阻应该在屏接口附近。

网友C:
这个是屏接口旁边的电容短路 导致19v保险丝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屏试过呢,先从简单到复杂

换屏难呀·还要去找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网站很多的,这个电阻应该在屏接口附近。

在屏接口附近?但是屏板子上没标注,是不是要找图纸才在图纸上才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屏接口旁边的电容短路 导致19v保险丝短了

也就是说屏上的电容或者电阻量一下?一端有19V一端没有就是他了?

网友:
我的插上电源暗屏    电池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