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通电闪屏,求助

楼主(2015-12-14):
如题,接到个机子,开机闪屏。电流2.2后面变成1.33后亮屏,然后屏幕是闪的。拆掉内屏接外接显示器一样。。。大家有碰到这问题吗?

网友:
碰到过    我那个是刷了BIOS好了的     他的问题是一会亮一会熄

网友:
最开始以为是屏    显卡  都整过    最后刷了下就OK了

网友A:
加焊显卡后·卡1.24电流·不显示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拆下重植,不行就得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后·卡1.24电流·不显示了。。。

加焊挂啦 你用的是多少度 要是对自己攸信心 可以选择更换芯片了

网友:
屏线短路了吧,可别秀错了

网友:
BIO还是有很大可能滴

网友:
先软后硬。。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