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DELL N4110进水焊盘脱落

楼主(2015-12-14):
地点:深圳南山
型号:N4110
版号:广达V02
故障:多处进水

拆机后进水已经很严重,
内存和SA供电的芯片都是已经被腐蚀
SA芯片一角缺失,更换新的芯片
内存供电芯片取下的时候
有两个焊盘已经残缺不全了

用漆包线飞线

芯片本身的引脚也已经发黑
用手术刀清理发亮

再装上去

下面的芯片是内存供电芯片
上面小的,两侧有引脚的是SA供电芯片
都已经被处理过并焊好了

打全板电感阻值,
没有短路

上电,电流0.152不掉电

测量电感电压,只有CPU供电没有
测量CPU供电条件

供电有,
开启有3.3

芯片却没有一点动作

果断更换新的芯片

这机器板子风枪温度一高立刻变形
吹上去还需要烙铁补焊才可以
并且要确认上管的阻值

再次上电,电流跳变到1A

接屏

确认显示,给飞线处增加绿油
固定好,防止返修。
戴尔

网友:
补线的固定方法值得学习,我一般都不管它  好了就行,最多清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