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机,750 2G D5的显卡,但是玩游戏重影?

楼主(2015-12-14):
求助,新组装的机器,AMD 750K,四核CPU,8G内存,小影霸750 2G D5的显卡,但是玩游戏重影?啥原因?以前人家用集显都没有这种事,是显卡驱动的事,还是显卡的事?装是WIN7 64的系统。,

网友:
还是显卡驱动问题吧

网友:
卡神小影霸在大城市卖的很好嘛

网友:
救急呀,有人知道没有?

网友:
配备不低,怎么用的机械

网友A:
玩英雄联盟,人物是重影,人物不动没事,一动,就重影,看电影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英雄联盟,人物是重影,人物不动没事,一动,就重影,看电影也是。

新装的就拿去换~显卡问题多点先更新显卡驱动到最新版吧

网友:
首先,小影霸显卡是神舟新天下出的显卡,质量不能说比得上一线V星,迪兰,讯景,蓝宝啥的,但是比七彩虹之流还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提醒的是小影霸市场做的不好,能买到的小影霸90%都是假卡(返修或者刷BIOS成的卡)严重影响了小影霸的名声,要买它的卡,需要找个明白人识别假货的。

网友:
直接换显卡即可!没有其他的更好的解决办法!放弃吧!

网友:
小影霸超过七彩虹我也是醉了!!!

网友:
怎么不用个固态硬盘 , 而且东芝盘不好。容易坏

网友:
新组装的机器
---------------------
如果是电脑城,就找商家。
自己装的只有实验下最新驱动,不行就找配件商换。

网友:
搞定了,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那天晚上回家,带个DVD,显卡驱动光盘,又带一个新显卡,回家试了几个小时,没弄好,搬到店里弄了。
接上我的老显示器,竟然好了。然后,又拆一台AOC 的 2261FW,接上,还是一样的情况,不管换驱动,还是线,DVI,VGA线,都不行。果断确定就是显示器的事,换了别的牌子,显示器,现在好了。

网友B:
确定驱动正常   显卡问题喽  新的也不是100%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驱动正常   显卡问题喽  新的也不是100%是好的

最终确实是显示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