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I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12-14):
      入手的时候开机没显示  看电流应该亮了的   就外界显示器有显示  内屏无背光 无显示  起初怀疑显卡坏了  直接加焊 无果 郁闷了啊  在论坛看了下  没有类似的问题的帖子   慢慢研究吧    测了下屏各个供电  如下图:
         图中这两个电压不接屏线情况下是正常的3.34  接屏线后为0.88V  感觉不正常啊   不应该会这么低  网上找了好久  没看到图纸点位图   没法子了  在加上维修经验不足   也就死马当活马医了  直接给上图30脚给了个3.34V供电  开机发现白屏了  然后看了下1脚供电   查到1脚供电是由下图这个芯片出来的

网友:
把这个芯片的两脚直接短接   OK了  久违的LOGO出现了

网友:
这个就是缺电压引起的吗

网友:
2脚短路是不是就是借电压 啊

网友:
这个短接会不会返修哦,我认为哪里坏就换哪里好些

网友:
不会返修   这个应该就是屏上面的开启电压  个人觉得是    维修经验很少

网友:
应该还是要查一下这个管子的脚位定义 才能够这样短接吧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这么搞过挺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