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现在苹果系统里面装win7怎么装

楼主(2015-12-14):
就是先进到苹果界面然后再登陆win7的那个系统怎么安装的 a1466的air机器不会装啊

网友:
论坛有安装方法,搜一下

网友:
百度一下 大把方法

网友:
百度吧。绝对行

网友:
确实有点复杂, 建议百度。

网友:
先下载WIN7原版系统ISO,拷到OSX系统桌面,点击前往-实用工具-BOOT CAMP助理-继续-第一个创建WIN7安装盘

网友:
直接驱动U盘装更方便啊

网友:
百度上都有教程:仔细看看认真练习,你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