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Z 掉电

楼主(2015-12-14):
机器是同行拿来的 电流跑到0.3掉电 目测主板无进液 掉件 不知道从何下手
掉电

网友:
NEC 大电容换了吗???

网友:
楼主说清楚一点啊电流多少掉电NEC电容处理没有啊

网友:
板号是什么 ,那个电没有,怎么掉法,详细一点啊,让大家好给你分析下

网友:
仔细测下转换电压正常不?

网友:
把nec换了 秒杀

网友:
银牌维客不应该不知道是NEC问题,问题不够详细,我从下手

网友:
大电容是否还在

网友:
量电感对地值看有没有短路的,没有的话看哪个电感电压没出??

网友:
首先你看一下这个是是什么版号 ,再来查什么问题 , 你这个好像是仁宝的版号吧 ,0.3几掉电 你可以查一下二级转换电压 还有供电

网友:
你测测那个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