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加电不显

楼主(2015-12-14):
hp6535s 板号:6050a2235601-mb-a03

故障现象:加电不显,电流1.0左右,按开关后,电流会跳变两下,1.0-0.9,然后停留在1.0左右。大写灯闪
故障分析:加焊北桥解决。

网友:
这好像是通病

网友:
AMD基本都这样

网友:
AMD北桥 虚焊  通病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AMD的机器,基本都这样。

网友:
是这板子的通病吗?为什么以来就知道假焊北桥,有没有分析思路呢?求分析思路。

网友:
AMD的机器基本上北桥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AMD的机器,基本都这样

网友:
最好植球 免得返修

网友:
可以可以,又涨姿势了!

网友:
  AMD 的北桥通病啊。。。

网友:
的确大部分是北桥,也有个别的是显卡!

网友:
这个 是老更啦 楼住还拿出来刷分 哼 找打

网友:
能分享就是好事情,新手可以看看。

网友:
楼主捡到死鱼了

网友:
AMD的垃圾桥 显卡  CPU  都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