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维修店烧录BIOS后,显卡不能使用了,重装驱动也不行。

楼主(2015-12-14):
是驱动的问题,还是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之前是什么原因烧录BIOS呢

网友:
建议楼主接着去 烧录 BIOS

网友:
接着刷BIOS吧

网友:
你可以去问问给你烧录bios那里。你之前有吗。或者是不是需要你打下驱动。

网友:
重新刷 bios

网友:
BIOS刷回来吧

网友:
有些机器BIOS

网友:
为什么写BIOS呢,之前有这个问题嘛,之前就有系统面大,写完bios有的,那就再写吧

网友:
刷的是主板的BIOS还是显卡的BIOS呢

网友:
最好再找个别的版本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
有些bios是需要合成的

网友:
有些型号是BIOS的事

网友:
原来 是什么问题你刷BIOS 在刷回原来试试 不行重装驱动看

网友:
以后的bios不是可以随便刷刷的

网友:
那还是bios问题啊,刷到好为止吧

网友:
官网下载个BIOS刷上试试。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估计版本错了

网友:
可能版本刷错了吧,冲刷吧

网友:
烧入BIOS导致的问题 那就反推 再烧

网友:
有问题不可以重新找回店家吗

网友:
要看你之前是什么问题。如果之前是BIOS.就只有接着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