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51G板号EA40-CM-12276-M 开机电流0.4右左,电源充电旁边有个二极管反向...

楼主(2015-12-14):
宏基E1-451G板号EA40-CM-12276-M    开机电流0.4右左,电源充电旁边有个二极管反向对地为0,正向电19V,反向对地短路正常吗?不柝那个二极管风扇有时不转,拆了风扇不转,电流还是0.4右左,各位高手请指点下

网友:
反向的是这样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上电0.4A 应该还有什么电 没出来吧

网友:
不装U,电流慢慢升到1.2马上自动关机

网友:
内存1.5v   cpu 0.8 独显1.2  桥1.05   开机散热风热转一下就停,等下又转,各位大神帮帮忙,清灰造成这样的,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哎ZD这个管你都不知道

网友:
小白一个,多多指教.这个二极管正向对地值为0,反向电压19v,前面讲错了,不知这个正向对地值为0是不是正常.不装u电流慢慢升到1.1v然后自动关机,不知是不是u坏了

网友:
那个二极管应该是正常的,着重检查主板有无原件掉落。

网友:
谢谢,没电路图

网友:
测25m晶振一端电流不能上升,是什么问题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楼主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