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 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能充电

楼主(2015-12-14):
IPAD mini2关机能充电开机充不进去电,开机充电的时候右上角有充电标但就是充不进去,关机就能充进去电,电池换了能冲了,用掉一部分电以后又不充不进去了,又换了一块电池还是如此,尾插也换过,来的时候尾插也有问题,按着线能提示充电但是还是充不进去。有大神遇到过吗?请指教一下。

网友:
查下USB管理ic

网友:
电池接口打值,USB芯片

网友:
用什么充电器冲的,有些充电器电流小。你开机冲的电还不够用的呢。

网友:
电池接口阻值都是500左右 充电器也换过都是原装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USB管理芯片坏的。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搞定了换了USB管也是一样的呢!!!!

网友:
有些充电器电流小。你开机冲的电还不够用的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我还有台MINI关机能充电,开机就是不充,也换个电源IC,也换了USB管理IC还是一样,无解了,U不敢动

网友:
我的是不充电  u 都被动过了  电池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