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维修

楼主(2015-12-14):
 硬盘的维修
 第一章:硬盘的结构和检测

  硬盘的物理结构总体来说由盘体和电路板组成,而盘体内部又有很多部件组成,我们先看一下盘体内部结构:可以看到硬盘是一个很精密的部件,普通环境下打开硬盘就会损坏,必须要在空气洁净度达到100级以上才可以打开硬盘进行维修。我们再来看一下硬盘电路板的结构,下图是一块迈拓SATA的硬盘电路板
  图:

  上图可以看到硬盘电路板的主要芯片的作用,现在我们对硬盘的物理结构有了大体的了解。那么一块硬盘损坏了,我们要怎么判断呢?接下来我就来说说怎么检测硬盘的好坏。硬盘损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电路板损坏,一种是硬盘内部损坏,电路板损坏一般更换就行了,电路板损坏一般会导致硬盘接电不转,(驱动芯片损坏),而内部故障又包括软件故障和硬件故障,硬件故障占硬盘损坏的10%,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磁头损坏,电机损坏,物理坏道。软件故障占大部分,比如硬盘内部微码损坏(固件),大部分硬盘都是固件损坏导致硬盘坏道,不认盘等故障,这些故障都要用到专业工具PC3000,(后面重点介绍PC3000维修硬盘的方法)。再维修之前我们要先检测硬盘,检测硬盘一般用MHDD软件,软件界面看
  下图:

MHDD软件支持硬盘热插拔,不需要主板BIOS支持,所有可以等电脑进人软件界面再接上硬盘进行检测,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硬盘的信息,当你扫描硬盘时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硬盘的健康状况,如上图,MHDD可以检测到硬盘的信息,就表示硬盘固件基本完好,MHDD的功能键看下表说明:

我们把硬盘接到IDE2口,等软件上方的DRSC和DRDY灯亮起就表示硬盘准备就绪,按SHIFT+F3选择待测硬盘,按两次F4,就可以扫描了
,如下图:

  软件的右边可以看到:黑,灰,白,绿,棕,红的小方块,依次代表硬盘读取速度的快慢,下面还有?,X,!,S,等都是坏道的标志,一块正常的硬盘是一个彩色块都不会有的,都会在黑,灰,白,三色之内。

  通过MHDD软件的检测就可以判断硬盘的故障了,如果按F2后,软件没有显示硬盘的信息,那么表示这块硬盘的固件已经损坏了,如果信息出来了,但是不正确也表示固件损坏,扫描时出现绿,棕,红,色块表示这个区域有缺陷,(坏道产生的预兆),出现红块以下的都是坏道了。

  这一章我们对硬盘的结构和检测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