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5 板号DAOQUDMB

楼主(2015-12-14):
最近维修不走心,生意不好,没静下心来修过..拿到手就是在论坛里搜一遍,看看有没有通病,一搜还真是有,,,,我这台故障是开机电流动了一点点,就下来,电源灯不亮,,,一时找不到图纸,就按照他们一样,,,换个芯片,,刷个BIOS..还是不行,以为没刷好,再刷 了一次.不行..没带脑子修什么都不行,..我是边看电影边板,修了半天等于没修,,
用了心就是不一样,今天早就出结果了,图纸也找到了,花了我30分,等于30块,,我的个天!!

我的是由于15V不良引起的    有了图纸好修了,经过排除.这个PQ28拿掉以后15VPCU才能通过1M阻过去S5_ON15V才会起来!!到此就修好了.

网友A:
啥子问题你也不说清楚  这样很难让别个给你加分的

网友B:
能提供下图纸吗

网友:
提供下图纸我也有一个机器

网友C:
典型的触发不上电 遇到不少了 走点心吧

网友:
修多就知道了,广达的特点之一。

网友:
广达通病S5_ON,

网友:
刚好修到这板

网友:
什么问题啊怎么修的

网友:
应该是换了吧,不换待机的时候待机高

网友:
30分的图纸呀

网友:
现在迅维资料难求

网友:
楼主把图纸分享一下吗  ?

网友:
广达的送钱特性  修多一点就了解了 嘿嘿嘿

网友:
嗯。。。不能三心二用啊。。要专心一步一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下图纸吗

图纸论坛里有,我传可能重复了会被删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触发不上电 遇到不少了 走点心吧

我说不走心是因为我这板不是典型的不触发.是15V问题,后继电压起不来.按一般通病白修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子问题你也不说清楚  这样很难让别个给你加分的

我这不是不触发的通病.而是后继电压没起的故障..还好找到图纸..要是没有图纸真的很难修,昨晚白修一晚上,因为没图纸.

网友:
大家可能没找到图纸.我这里上传一下,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联想c325 R2 广达QUD.pdf

联想C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