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RS780LQ-CM V1.0 跑D4 D5 后跑0B 有时跳到0C

楼主(2015-12-14):
清华同方RS780LQ-CM V1.0  跑D4 D5 后跑0B 有时跳到0C

不上内存报警3长, 上内存  后就   一直跑到D4 D5 后跑0B 有时跳到0C   不显示,CPU电压不上内存时0.9V左右,上内存后电压1.3V左右感觉CPU这边算正常了,
AMD的1.3V感觉是正常工作的电压了,但是卡在0B处不走,在论坛下的BIOS都不能用,感觉奇怪,刷回自己的BIOS后,就跑0B。  求大神们支个招,  会不会还是跟BIOS有关呢。 看这架构 还是跟北桥有关呢?

机子可以显示了。机子可以显示了,就是跑0B一分钟左右到0C  三分钟后到2A显示了。 就是启动特别慢,求高手指教下,这是BIOS问题,还是显卡问题呢。
再问一下,清华同方官网BIOS在哪里下载呢?

补充内容 (2015-12-18 10:05):
机子已经修好了

网友A:
请检查一下CM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一下CM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徐老师,电池已经测过了,有电,我去查一下,CMOS电路,看是不是CMOS电路有问题,最近正在看你的主板教程讲得很好,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机子可以显示了,就是跑0B一分钟左右到0C  三分钟后到2A显示了。 就是启动特别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一下CM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感觉这个应该查一查USB和PS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一下CM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OBOC感觉是外围电路的问题,比如是PS2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应该查一查USB和PS2

确实 是USB和PS2这里出了问题,机子可以进系统后,USB  键盘PS2 都不能用,量了一下,PS2的DAT和CLK,发现LCK被EC拉低了,撬开CLK连接EC的脚后,电压上来了,EC也换了新的,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确实 是USB和PS2这里出了问题,机子可以进系统后,USB  键盘PS2 都不能用,量了一下,PS2的DAT和CLK,发 ...

把PS2旁边的排阻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PS2旁边的排阻换掉

机子已经修好了,是时钟芯片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OBOC感觉是外围电路的问题,比如是PS2接口

机子已经修好了是时钟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