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510 不开机,不停掉电

楼主(2015-12-14):
W510单板,
有待机,无触发,(3V 5V一直有)

待机0.013左右,自动触发到0.5左右马上掉回0.013,10秒钟后再自动触发到0.5,再掉,如此循环,
有没有BIOS电池一样,

如果装CPU,大约是加电到0.9左右,同样加电掉电循环,

测量各大电压,CPU 0.9左右,显卡,1左右,显存1.8左右,内存1.5左右,1.05V也正常,
都是刚出电压就掉,然后加电掉电循环,

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显卡供电对地阻值5欧左右,这个是否异常???

求教。。。。。。。。。。。。。。。

网友:
查下电压正常不

网友A:
查查温控电路或者考虑BIOS

网友B:
THINKPAD单板没BIOS电池,会自动触发,
这个正常,

各大电压都出来了,但是马上掉,
只是各对地阻值也都正常,显卡5欧感觉也是正常的,

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单板没BIOS电池,会自动触发,
这个正常,

加热桥看效果,时间电流有变化上BGA

网友C:
怎么感觉是反复重启而不是掉电,用抓波了看看那个先掉了

网友:
电压都基本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是反复重启而不是掉电,用抓波了看看那个先掉了

说法不同吧,一回事,
反正是,0.013到0.5,马上掉回0.013,10秒后再如此循环。。。。。。。。

网友D:
是不是缺电压 显卡对地应该是正常的 查PG信号 有示波器吗 最好双波对比就很清晰了

网友:
抓不了波就先去保护

网友:
查下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0.95左右,我觉得是正常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缺电压 显卡对地应该是正常的 查PG信号 有示波器吗 最好双波对比就很清晰了

各大电压都出来了啊,,,,,,,,,,可是瞬间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大电压都出来了啊,,,,,,,,,,可是瞬间掉,,,,,,,,

瞬间掉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温控电路或者考虑BIOS

CPU温控是正常的,-SHUTDOWN2高电平,热敏电阻肯定也是正常的,否则不能触发的吧,

网友:
BIOS也刷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
有波波各电压跟35比较下吧哪个先掉,吹下显卡看下也可以

网友:
内存总线及数据线有无波形。

网友:
最新更新,
应该是乌龙了一把,
为了怕CPU坏,用P6000试机的,
W510应该是不支持奔腾系列,
换I7-720就好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块主板和你的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