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指示灯图解

楼主(2015-12-14):
无线路由器指示灯图解

  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流行,如今无线路由器也早已走进千家万户,而智能手机、平板以及笔记本等无线设备Wifi上网就主要靠无线路由器无线网络来提供。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网络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可以通过路由器指示灯来判断,路由器的工作状态,从中可以更好的找到一些故障原因。

  一、首先我们来看看路由器的接口。一般无线路由器主要包括天线、4个LAN端口、WLAN端口、电源接口、复位按钮等,如下图所示。

  其中天线主要用来发送Wifi无线网络、LAN端口主要用来连接电脑、WLAN端口用来连接外部网线。简单了解无线路由器接口之后,下面再为大家附上一张比较经典的无线路由器与猫、网线的连接示意图。

  如果出现无线路由器无法上网,首先检查下路由器、猫、电脑以及网线连接是否正常,如果路由器设置没有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通过路由器工作时的指示灯含义,判断路由器的故障了。

  路由器指示灯通常可以分为4类,分别是电源指示灯、SYS系统指示灯、LAN指示灯、WAN指示灯,这四个指示灯含义如下:

电源指示灯

  这个指示灯是电源联通电源的指示灯,正常工作必须常亮,不亮说明电源没插好或者路由器坏了。

SYS系统指示灯

  这个SYS系统指示灯是路由器的工作状态指示灯,闪烁代表正常,如果SYS系统指示灯不亮或者会亮,但不会闪烁,那么基本是路由器出现问题了。

LAN指示灯

  LAN接口是与电脑连接的,如果将网线将此接口和电脑的网卡接口连接,开启电脑后,LAN指示灯是会亮的,如果不亮说明接口或者网线出现问题。接口问题可能是路由器接口或者电脑网卡接口问题。

WAN指示灯

  WAN指示灯显示的是外部宽带线信号指示灯。常亮表示端口与前端猫连接正常。当有数据传输,比如有设备在上网的时候,正常情况就会数据传输,传输过程中,WLAN端口就会不断的闪烁。

  如果WAN指示灯不亮,则说明猫或者外部网线有问题,如果WAN指示灯亮但不闪烁,并且手机、电脑无法上网的话,那么主要是网络线路存在问题,可以电话咨询网络服务商,确认是否宽带线路出现故障。

  随着路由器的流行,如今很多网友家中基本都有无线路由器,如果今后遇到路由器无法上网,要记得查看路由器指示哦,通过分析路由器指示灯的含义,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到底是路由器、网线还是联网设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