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TS450插6pin无法启动

楼主(2015-12-14):
映众GTS450插6pin CPU风扇动一下,把了就正常转了

网友:
MOS管烧了,电容短路

网友:
接显卡供电就掉电,一般是供电管子短路。

网友:
短路了,这个你得去一个一个供电测试

网友:
GPU供电短路了    要排除短路再来   不然很容易烧主芯片

网友:
显卡短路了,打下值吧,一般都是mos管穿了

网友:
估计供电短路了哦

网友:
显卡供电管子短路了 最好显卡拆下来检查下 MOS管子是否烧毁

网友:
我的显存上mos管短路,一上电显存全烧了,连板都烧坏了,直接报废

网友:
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
我这儿有一块显卡,MOS管确实是被击穿了,然后换了个好的上去,没通电,量了一下,还是通着的,然后把管子取下来,量底线,底线是导通的,咋修啊?

网友:
插6P不能启动,不插可以启动的话,就是6P共电那一块12V短路,,查12V。。 如果说不插6P 还是不能启动的话,查 主板起来的3,3V转12V 像电容穿,,MOS 击穿 IC烧掉,都是有可能,,如显存全部击穿,控制IC坏,等等,,, 一个个查,别拆啥电杆MOS管,量出来在拆,,没有量出来就量,, 小白不懂就会烂拆,一直到报费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