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上电时序 速来围观

楼主(2015-12-14):
T410上电时序
一,待机:
    插入电源适配器,产生AD电压,经保险F2:
    DCIN_PWR20_F电压,经保险F5,经二极管D10,转换为VREGIN20电压,为待机芯片U61(RINKAN_2)的第59脚VREGIN20供电,57脚BAT_VOLT检测供电正常,从61脚VCC3SW输出VCC3SW待机电压,此电压给U42电源管理芯片(THINKER1)供电。同时U61第58脚TH_DET串接若干温敏电阻开始工作,检测整机温度。
     电源适配器插入被U7(BQ2474)5脚ACDET和28脚PVCC检测到后,会从13脚#EXTPWR发出-EXTPWR信号经Q61转化后送入U42第71脚,U42正常后(供电时钟复位)会从第60脚MON输出M1_ON的其中一路转化为VCC5M_ON和VCC3M_ON送往U41的EN1,EN2引脚提供芯片开启信号。
     Q107,Q61,Q51,Q78,R340,R143,R145一起作用控制P沟道MOSQ9的G级保持低电平导通,出现异常,传来低电平有效的-PWRSHUTDOWN或高电平有效的DISCHARGE2有效信号,使Q9G级高电平截止,切断电压源,保护整机。
    Q36没有导通时,会有一小部分微弱的“先锋部队式”的电压电流经过它内部的二极管流过,来到VINT20公共点。U41检测到23脚VINT20电压输入,就会从29脚输出VL5V线性电压。又有4脚21脚VCC5M_ON,VCC3M_ON信号后,就会从11脚DRVH1,30脚DRVL1,24脚DRVH2,27脚DRVL2分别输出脉冲信号驱动Q16,Q46,Q18,Q17轮流导通,经电感L3,L4滤波储能输出VCC5M,VCC3M待机电压。这两个电压正常后会反馈给U61第45,42脚后为其提供辅助供电,U61得到此辅助供电会从41脚输出DCIN_DRV驱动信号驱动Q36完全导通,使所有电压电流全部导通,“主力部队”来到公共点。若主板有短路等异常时,DCIN_DRV不能驱动Q36完全导通,整机会因电流过小等掉电,保护整机。
    U42MON引脚发出的M1_ON一路经R1702转化为3FP_ON加到U61第10脚,从25脚输出3FP_DRV信号驱动Q103将VCC3M转化为VCC3FP。另一路分别经R866,R405转化成VCC5M_ON,VCC3M_ON信号送往U41产生VCC5M,VCC3M,其中VCC5M_ON又有一路送往U61的625M_ON,633M_ON引脚,使5M_ON,3M_ON和42,45脚反馈的辅助供电一起,经U61内部逻辑形成MPWRG从第48脚M_PG发出。
    MPWRG信号一路送到U5(南桥)的C16,RSMST#引脚,一路去U42的52EPWRG和69MPWRG引脚,U42得到此信号会从39脚发出EC_RST#,EC_RST#一路给U23,使U23第2脚发出-BATLOW给U5第A6脚,一路和MPWRG等信号一起逻辑,送到U7第1脚,为U7提供开启信号。U42得到此信号还发出LANON信号,一路到U61,U61随即发出VCC3LAN_DRV驱动Q69将VCC3M转化成VCC3LAN电压,另一路开启U28使其控制产生VCC1R05LAN,之后输出1R05LAN_PWRG。58脚发出AMT_ON,送到U61的13脚RD4_ON,从对应的RD4_DRV输出AMT_ON信号驱动MOS管产生VCC1R05AMT电压,VCC1RO5AMT通过U80产生MEPWRG信号。
    RTC电路:J12接纽扣电池,经R4,D3,VCC3SW,D6输出RTCVCC为U5RTC电路供 电,又经R250,C285组成延时电路输出延时信号-RTCRST,为U5提供复位信号,U5的时钟则由与B13,D13脚相连的Y6晶振提供。
二,开机:
     按下开机按键,J7第19脚发出-PWRSWITCH经D1转化成-PWRSW送到U23第23脚,U23供电由VCC3M提供,时钟由Y4提供,复位由R258,C200延时提供,正常后,U23发出-PWRSW_EC给U5的P5脚,U5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又收到-PWRSW_EC后,会依次发出-PCH_SLP_S5,-PCH_SLP_S4,-PCH_SLP_S3,-PCH_SLP_M到U42。
U42收到后:AON引脚发出A1_ON经R901转化为VCC1R5A_ON到U23,产生VCC1R5A电压;
    BON引脚发出B1_ON,经R1102,R1103,D97,转化为0R75B_ON,与U70,Q127,Q128一起将VCC3M转化为VCC0R75B;另VCC1R8B_ON开启U90产生VCC1R8B;B1_ON还转化为B_ON:一,去U48的SYSR引脚;二,控制U18产生VCC1R05B_VTT,和VTT_PWRG信号;三,去U61,3B_ON产生VCC3B_DRV分别驱动Q88,Q24产生VCC3BVIDEO_DP和VCC3B;5B_ON驱动Q23产生VCC5B;RD2_ON输出B_DRV分别驱动产生1R5B,1R5_VDDQ,1R05B。
    PMH4第55脚CPUON发出B2_ON,与VTT_PWRG一起经与门电路产生VCORE_ON,送往CPU供电芯片ADP3212,作为其开启信号。ADP3212芯片供电正常,电压识别正常,会发出驱动信号驱动产生VCCCPUCORE,VCCCPUCORE正常产生后,ADP3212会输出-CKPWRGD给U2的第一脚,使时钟电路正常工作输出个各个时钟信号。还会输出CPUCORE_PWRG信号给U5。U5的D5引脚PLTRST#会经U73发-PLTRST_NEAR和-PLTRST_FAR分别去复位各个PCI设备和CPU。CPU得到各个供电,时钟,复位后,开始正常工作。

网友:
哥们 如果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