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ms-7697(a55m-35)cpu供电保护

楼主(2015-12-14):
a55m-35
故障:不触发,拔掉4p插头即可上电,目测供电管有烧毁的迹象,表笔上去12短!拆下管子再测12对地阻值恢复500以上,测上管G极连接主芯片isl6328 ucate2(26pin)对地阻为500多,下管连lcate2(28pin)对地为200多,两对地值对比其它相均偏低,锁定isl6328更换主板修复!

电路图 迅维网

网友A:
这种故障也可以用烧鸡法解决比较快捷正常情况下,每组上下管对地阻值应该保持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也可以用烧鸡法解决比较快捷正常情况下,每组上下管对地阻值应该保持一致。

我那30V电源太没用了,烧不出一个菜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那30V电源太没用了,烧不出一个菜来

是你没有调节好烧鸡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你没有调节好烧鸡电流。

电流打到最大!我怀疑我这电源有限流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打到最大!我怀疑我这电源有限流保护功能!

一般可调电源都具备这个功能的,当测试负载工作短路时候,本身就会停止电压输出,而这时候显示电流是最大值。

网友:
原来这么烧鸡的,学习了

网友:
烧鸡么????你们都要厉害了。我也去烧鸡了

网友:
这个信号 都你 留意  果然是个 细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