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x220i 2200 2201报错另有图纸 高清图片直播求加精

楼主(2015-12-14):
前俩天收了个x220i  插上电源一看无待机, 然后研究了一会没弄好,前俩天发了个贴子救助,心想100块钱收的,算了不修了  ,然后在淘宝买了块主板花了180块钱,等了几天收到主板,装报错2200   2201,

网友:
附上图纸一份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Wistron Dasher-1 DB-1 H0225-1.pdf

网友:
给你们看下报错的图片

网友:
ibm的机器有的换完主板都这样报错,意思是序列号不对,无序列号

网友:
然后去网上看了下,人家说序列号一般都在EEPROM芯片里,

网友A:
你买到的主板可能是官方流出的备件,未写入UUID的,也就是未写入识别码的,这种板子会报这个错误,建议你找一下高版本的HMD这个软件,接USB软驱,重新写入一下UUID试试,以前老的型号机器是这样处理的。
2015.12.17  上传HMD1.82版本,

网友:
在主板上找到u42芯片,把原先主板上的芯片装上

网友:
完美解决问题,不报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买到的主板可能是官方流出的备件,未写入UUID的,也就是未写入识别码的,这种板子会报这个错误,建议你找 ...

直接装回以前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C:
这个板那么便宜吗

网友:
这个简单办法不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回以前的芯片,就好了

其实是一个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那么便宜吗

我也感到纳闷啊这么便宜

网友:
这板子 这么便宜吗 板载的哦

网友:
现在换主板都那么便宜的了!!!搞维修都快没意思了

网友(2017-04-16):
180块还能买到没有ID的主板,真是太便宜了,维修的日子不好过啊

网友:
LZ的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额  确实  现在板子都便宜  赚不了钱都

网友:
直接用软件强行写入快点吧

网友:
主板有才能便宜
不是I 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