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3 同行做手脚维修记

楼主(2015-12-14):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5423的超极本 三代I5  AMD独显 修过这机器的人都知道有那么几个通病
这台机器故障现象是不开机 我拆开大概看了一眼 BIOS芯片被动过 貌似周围几个小电阻什么的都没了

二话不说 直接官网下载升级程序 命令解压 刷上去 然后把几个缺的电阻 排阻都补好 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就亮机了
心想小样 这点手脚还想为难老夫?

然而还没高兴多久就发现这机器不能进系统 直接卡在WIN7标识 重装系统打官方驱动 还是老样子

看样子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订个显卡回来换上就好了

现在赚分好难啊 同志们加点?

网友A:
这机器原来问题应该就是显卡吧   加分会不会扣自己的?

网友B:
作为同行,你们碰到客户不修的机子,会不会做手脚呢

网友:
发帖加上同行一字想说明什么?

网友C:
做手脚不够厉害,我朋友一般都是点击疗法 19v电击显卡 cpu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手脚不够厉害,我朋友一般都是点击疗法 19v电击显卡 cpu 桥

那是缺德 没好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原来问题应该就是显卡吧   加分会不会扣自己的?

加分不会扣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同行,你们碰到客户不修的机子,会不会做手脚呢

要做就做高明点  搞掉几个零件算什么

网友D:
时序上做手脚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序上做手脚才好。

那个要点水平才能修好了

网友:
楼主好耐心呀

网友:
看到二修的机器都这么细心

网友:
维修还是需要耐心呀

网友:
可能原先故障就是卡在WIN7 logo 楼主要是图文并茂就好了 这个帖子就灵动了

网友E:
这样的机子应该能多收点维修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机子应该能多收点维修费吧

我也想多收点

网友:
最讨厌二修

网友:
更加讨厌做手脚

网友:
上次一快板子   显卡焊盘都被弄开裂    本来可以修好的

网友:
客户换板又太贵  真是气死我

网友F:
下次遇到这种  要客户去找麻烦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遇到这种  要客户去找麻烦就好

还是别了 客户去找麻烦你生意不也黄了?你修好了 这个客源你不就得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同行,你们碰到客户不修的机子,会不会做手脚呢

我修不好的机器一般都发外地找同行修,自己修的过程中尽量不去乱搞!除非是遇到那种修好机器后又挑毛病猛砍价的客户,才会在板子上动手脚!

网友:
买卖不成情谊在

网友G:
我没空动手脚,有空就帮客户修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没空动手脚,有空就帮客户修好

老板生意兴隆啊 动手脚的空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板生意兴隆啊 动手脚的空都没有

生意一般,主要忙带小孩,

网友:
哈哈,看到那个电击治疗太尼玛狠了不给机会了

网友I:
现在维修行业都喜欢做手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维修行业都喜欢做手脚了

动手脚是会的 但是不要太狠了

网友(2016-01-16):
做手脚的最可恶了

网友:
是啊 最可恶了

网友:
不过也应该理解

网友H:
这样算是好的了好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这样算是好的了好吗?

有的人干脆把板子就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的人干脆把板子就弄坏了

是啊 让你修都没法修

网友:
嗯嗯 那才叫真的恶心

网友:
最简单的手脚是把CPU电阻换几个   你修个毛去

网友:
真的鄙视这样不道德的同行。

网友:
楼主怎么能直接判断出显卡故障?也有可能是驱动问题换做我肯定是从易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