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欢喜让人悲的机器...

楼主(2015-12-14):
        浑浑噩噩的一天又一天,先来段我最爱听歌的一段插曲吧!

                                    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来段插曲之后,那就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吧!COME ON Baby!!!

      第一台机器是个ASUS小上网本【也可以说被直接秒掉的】故障说是不加电,接表无电流,按开关无反应,拆机发现主板正面轻微进液,而背面有严重的烧伤,清理之后如图:

清理之后,接表还是没有反应,打开图纸找到适配器的隔离管一测PQ1的7 8pin都无电压,什么情况? 看到图纸的 PR12电阻下意识的找了下,一次2脚也无电压,到这里我醒悟了,是不是让我把板层挂断线了,找了跟烧机线重电感BL2处接线飞到了PR12的2脚,如图:

,打下了飞线处和全板的对地值,无异样,再次接表显示0.01,待机出来了,用表笔滑下开关处加电啦,貌似跑码,接屏如图: 这台也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被秒了,那我就看下第二台机器是如何的折磨的我吧!
        第二台机器是DELL Vostro2521 开机五声报警,接到机器看到报警故障和老板核实了下,外地朋友和老板说在他那能亮,我说能亮发咱们这来干啥啊,经过老板的交谈,外地朋友同意维修,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部轻微腐蚀,如图:

拿出主板后清理之后以为就可以收钱了呢,可谁能想到,它竟然跟我开了个玩笑,尼玛原故障,看电流已经跑码,切已经检内存,测主板上PL700无电,也没多想就去咱们的网站下了个

BIOS,刷上后原故障,还是怀疑是BIOS引起,导致没有集显供电的又去网站下了个刷上还是原故障,这下蒙圈了,也不在怀疑BIOS,用示波器抓内存总线已有N多次了切内存排组上的波形也有,测声卡复位,没有,重这以后我就走进误区,开始在内存槽上测内存所需要的条件:1脚VREF OK 75脚VDD OK  199脚SPD OK  204脚VTT OK 30脚rst OK 以及总线波形已有多次,在库房里找到了CPU供电芯片ISL95833更换后无果,让这破机器给我打的乱了阵脚,开始拆外设摘掉了声卡后,看电流有了明显变化,外接键盘大小写还是不能切换我就误以为机器还没有亮【这么想全是错的此时此刻恰恰相反机器已经亮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在完全没有招架能力时我就在网上联系了黄总聊天记录如下:
       ,让黄老师一语点醒了我,对啊接屏看看啊,自重拆掉了声卡后我就再也没结果屏测试,拿起了屏装机发现卧槽亮了,当时以为是不稳定呢,断电通电又测了几次发现,修好了,哈哈...

怕你们有些人看不懂我就给你们总结下第二台机器,机器是进水引导致声卡芯片损坏【非明显短路切芯片不热常温】,对你们没有看错就是声卡坏导致机器五声报警不能亮机的,历经5个小时的维修,只想说句:尼玛,坑爹啊
      现在论坛的积分难求,也恳请你们看完之后方便的就动动你的手指和鼠标,给我点个赞加点分,一分两分不嫌少,五分十分不嫌多,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沙发,还得自己做,请兄弟们点个赞加点分

网友:
默默地问一下黄老师的qq号是多少啊?

网友:
有些机器就这样  检测不到屏就不跑马

网友A:
第2台 Vostro2521 的板号la-9104?
最后集显供电什么时候出来的测了吗

网友:
大神了哦。下次再多发发教教我们这些小辈

网友B:
上面说 拆外设拆了声卡芯片后电流明显变化 后来总结说 网卡芯片损坏导致的故障 这个咋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2台 Vostro2521 的板号la-9104?
最后集显供电什么时候出来的测了吗

拆了声卡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 拆外设拆了声卡芯片后电流明显变化 后来总结说 网卡芯片损坏导致的故障 这个咋说

我没说网卡啊,你看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网卡啊,你看错了吧

握了个草=   = 真是我看错了啊 天

网友:
这个机器大概是检过内存之后,集显供电会瞬间出来一下就消失了  感觉是受控于程序,不管接不接屏都是瞬间出来一下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握了个草=   = 真是我看错了啊 天

对我的帖子一点都不重视

网友D:
华硕小本如果是电流能上去不显,就头大了,电路故障反而简单些

至于戴尔求教你们对话中,声卡复位信号能截张图给我吗,我从来没测过这个信号,有它就表示过内存了吗?

网友:
技术含量太高了    没看明白

网友:
所以说 smb波形有多次不能说明过内存,档外设这种应该有测量点的吧,要是工厂里也像我们这样修,估计蛋疼

网友E:
第二台楼主的意思是不接屏不跑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小本如果是电流能上去不显,就头大了,电路故障反而简单些

至于戴尔求教你们对话中,声卡复位信号能 ...

图纸的33页  la-9104p   HDA_RST_AUDIO#  这个就是声卡的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台楼主的意思是不接屏不跑马吗

不是  根本就不是那意思 别理解歪了,我暂时是没遇到不接屏不跑码的机器

网友:
写的有点乱,呵呵,不过。多看一遍还是有点明白了!

网友:
哈哈,修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