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奇怪问题

楼主(2015-12-14):
DELL N4030
笔记本
。不装BIOS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装上BIOS电池,电流到1点3伏,不亮机。不装BIOS哪次都可以亮,谁遇到过?给个思路
笔记本

网友:
BIOS刷过没有?不亮机时查查供电出全没有?

网友:
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装上时:上电后电流有没有跳变?

网友:
查查南桥的RTC电路看看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啊。。。如果不行刷BIOS

网友:
查RTC 不开机时对比开机时的电路来修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你的CMOS电池 电量过低了吧 看看RTC电路吧

网友:
查rtc电路看看 或者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