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945GSE工控板 IDE 口不引导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14):
海信945GSE主板 上图的笔记本硬盘接口采用TPS2553 芯片供电
1.工作电压从第6脚输入VCC5V,从第1脚脚本输出5V HDD电。
2.主板上的PWROK,及南桥等机电压正常信号采用TPS3808 6PIN小芯片,延时控制作用。
今天修到客户送来工控板海信945GSE 主板,客户说自已的机子收银时不能入系统。我拿到板后,先量测IDE上16条地址信号和8条数据线对地阻值为正常的(510),用自的硬盘确认也不引导。用示波器测第1脚IDE RST信号VCC5V正常,当量测第42,41脚V-HDD电时为0V,正常为5V供电,跟线到U9小芯片第1脚。它的电压也为0V,测U9 第6PIN 输入5V正常,量测2脚 EN开启信号5V也正常。从料盒找了一个TPS2553小芯片后风枪吹好,再次用示波器测试1脚VCC5V产生正常。板卡装回POS收银电脑,上电用客户硬盘进入系统OK,至此主板修复,附上 945gse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钱能透露一下么?工控板应该还可以收的起价格吧?

网友:
TPS2553,TPS3808资料能上传一下吗?

网友:
PDF文档中有典型芯片用线路工作原理图。如有需要的下载。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IDE  供电  可以直接从电源口飞线吗?

网友:
从工作原理上是可以的,但此板同其它台式机一样,对IDE供电采用过流保护电路即用小6脚 芯片供电。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