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12-14):
LC320EXN
白屏。测量逻辑板的负压为
-0.7V
,逻辑板有两路输出給边条,断开逻辑板一路输出,测量负压
-6V
正常了,画面显示一半。目前无法判断是逻辑板,还是边条故障。网上搜索:
LC320EXN
逻辑板坏的很多。望有遇到过的师傅指点,万分感谢、感谢。
通病

网友:
边条看下是否有短路。没有的就是屏侧边那软排线。

网友:
非常感谢now12345师傅指点。边条、软排线无异常啊。您是说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吗?

网友:
我说的不是逻辑板上屏的软排线,而是屏侧边的,黄色的那个软排线,压屏上的。

网友:
一部分是绿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