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F143A1QT不触发

楼主(2015-12-14):
接到一台索尼的新款本子SVF143A1QT,客户说有时开得了机有时开不了机,拆机检测发现BIOS之前刷过,于是怀疑BIOS是不是又坏了,先排除一下BIOS看看吧,果不其然BIOS刷完亮机了,以为就这么简单,没想到过几天客户又回来了,又刷了BIOS有好了,想不到第二天又回来了,这次想难道是BIOS芯片问题,换了芯片刷好回去没几天又回来了,这次头都大了,于是直接让客户回去等消息吧,确定没问题再让他过来拿,幸好客户好说话,最终发现三个问题都会引起这机器不触发,一是BIOS,二是充电接口用热缩管包的线虚焊也会有待机不触发,三是一个pq50小管子易坏也会不触发,如找不到一样的把pq14移位到pq50也可以,最好找一样的替换省得返修!

SONY SVF143A1QT DAOHKCMB6D0 REV.D.zip

网友:
没图纸吗?楼主如何查到PQ14和PQ50

网友:
楼主是对着图纸的吗 如果是最好带上电路图截图哦

网友:
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
没元件标号有时候不好找。

网友:
赞个!!!给自己加个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