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捡了个红米2手机,用了一会儿被锁定,求解锁方法

楼主(2015-12-14):
捡了个红米2手机,用了一会儿被远程锁定,求解锁方法!!

补充内容 (2015-12-15 09:01):
已经搞定,用小米官方的线刷工具搞定。小米不支持卡刷

网友:
刷机就好了

网友A:
我用刷机精灵线刷,提示连接不上手机,估计驱动没装,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进入恢复模式强刷,跟楼主说了,我自己都觉得心里不安

网友:
不知道,你可以去问一下修手机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刷机精灵线刷,提示连接不上手机,估计驱动没装,有什么方法吗

装个驱动就好了

网友:
果断刷机!

网友:
按住音量下键和开机键,进入挖煤模式,然后双清

网友:
那是手机里有原来机主的小米帐号,可以远程锁定,你可以恢复出厂

网友:
哎呀,这个小米的防盗措施当真是形同虚设啊

网友:
厉害厉害 ,手机解锁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以后估计再刷也有机主的密钥了

网友:
安卓除了魅族以外其他各种锁都卵用都没有

网友:
嗯,是的,小米手机最新的固件,就有和苹果手机类似的功能,但是要线刷的话,就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