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30 亮机过会黑屏

楼主(2015-12-14):
g50-30 亮机过会黑屏

网友:
换屏试过没有

网友:
联想的一般都是先刷BIOS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 黑屏的时候  已经死机      BIOS 刷了几个都不行    是CPU 供电芯片的供电脚电阻 阻值变大  供电不稳定  换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