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开着机充电不正常,关机时充电正常

楼主(2015-12-14):
CQ35,独显一台,没有电池,使用正常。
买回一个OEM电池装上,开机显示充电中,几分钟后就停止充电了,电量从48%涨到了51%。
拔插充电器,依旧不能充电。

关机后插入充电器,还是不充。电池拿下再装上,插入充电器,又可以充几分钟了。

反复试过多次,都是这样。

关机后,拿下电池再装,然后接通电源,充电灯就一直亮着充电了,直到充满。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一点思路也没有

电池?电路?请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指点

网友:
加焊一下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加焊过没效果,关机充电正常开了机就不正常了,这得从哪下手啊

网友:
再顶一次,大神们给点思路啊。
在坛子里没搜索到这种故障,一个也没有
充电IC已换,没好思路之前不敢乱动了,BIO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