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不小心GHOST,数据怎么找回,大大们帮下忙

楼主(2015-12-14):
今天照常修机,中途来了个做系统的,因为win8pe和另一个pe进不去,于是直接在选项的时候选GHOST,结果没注意看,GHOST到自己u盘了,U盘是FAT32,格式,因为这U盘做了U启,现在是NTFS格式。
各位大大看下怎么能恢复,我里面几个G的图纸和BIOS呢
我用DISKGENIUS搜索丢失的分区,都搜完了找不到

补充内容 (2015-12-20 10:38):
像这种乱扣别人分的,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人都有,这种人去实地,怎么没被人打死

取个名字这难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A:
像这种情况估计是拿不出来了

网友:
都已经覆盖了  搞毛线啊

网友B:
看看能不能找到以前的分区信息   可以重建分区表试试    实在不行 按文件类型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情况估计是拿不出来了

我32gu盘,才覆盖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不能找到以前的分区信息   可以重建分区表试试    实在不行 按文件类型搞

32gu盘,覆盖了4g应该还有能找回的,用超级数据恢复可以恢复,不过名字都变了,,,那就可怜了

网友:
名字变了  对图纸恢复完全没有意义

网友:
文件名不对  对于图纸 没有意义啊   手工恢复试试

网友:
用DISK能恢复以前分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