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8 有线无线都认不到

楼主(2015-12-14):
Sony MBX-268  版号 DA0HK6MB6G0 一个同行拿过来说无线有线用不了  网卡都认不到 他把他看到的情况跟我说了一遍说客户拿来说无线有线都上不了  他把系统装了一遍好了 这里是废话 第二天他说他修习了 第三天来的时候开机又用不了了 他又装了遍系统 还是不好  就拿过来了  情况告诉我  我就说先放这里吧  帮你修修看   走了   然后我把手里的机器处理好了 就开始看这个机器了    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 先进BIOS 恢复出厂设置无果  再装个纯净版的win7进去 打驱动  进入设备管理器里面 根本找不到网络适配器   没有   开始拆机 打算刷BIOS  逛了逛论坛 没有看到有修好过这个问题 有的说 北桥 刷BIOS 还有就是恢复出厂设置   先简单后难   软件排除了 仔细看主板看了几遍 没有掉东西 没进水  那就下BIOS刷 刷完还是一样 现象   那就加热下北桥试试  还是不行认不到 有点想换桥的冲动了  想了想还是先别换  再测测其他的电压 或者阻值之类的是否正常  于是把网卡 网桥  无线 都量了遍  无短路 无微短  那就再量电压   发现网卡附近的电容有一个是2.4v的 我觉得不正常 就下图纸找个这个电容是+3v-sus   好  看来问题找到了   看图纸把 从哪里来 发现这个3v-sus是和+3v_s5  +3v 都是 +3v-wake过来的  量了下控制脚 0.6v不正常  其他两个电压的控制脚是14v正常的输出3.3v     查这块电路把 最后找到问题是一个三极管坏了 导致控制脚不正常0.6v  换了就好了     没什么技术  想说的就是   无线有线不能用 电压不正常会引起这种现象  以后有朋友碰到这种现象的 千万别动不动就换北桥  桥的可能性也是有点  毕竟这些外设是挂在南桥上面的      图纸献上   BIOS献上 好的

_SONY MBX-268 DA0HK6MB6G0.pdf

DA0HK6MB6G0 MBX 268.zip

网友:
电压不正常肯定会引起

网友:
因为我没修道过 电压不正常会引起这个   这个是有可能的  大神肯定都知道  我已经说了这个没什么技术  高手路过  只是分享一下

网友:
这样找起来得看运气吧,要不很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上的 说的对 是要看运气哦

网友:
AMD的机器才会挂在北桥上。。。

网友:
楼主修的挺仔细的 赞一个

网友:
    这个没弄过

网友:
我这也有个认不到无线网卡,可惜不是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