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thinkvision L197WF白屏秒杀

楼主(2015-12-14):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一台联想的显示器thinkvision,故障现象开机白屏,根据经验,要不就是屏供电,要不就是逻辑版升压部分,直接测量5v屏供电,数值为0,更换屏供电管,亮机,烤机两小时没问题,故障修复,由于工作太忙,没时间上图了

网友A:
没图没真相,也没说明更换的屏供电管子是哪个

网友B:
看来楼主的生意挺好的嘛,都没时间闲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真相,也没说明更换的屏供电管子是哪个

屏供电就是瓶上的5v供电管,你可量哪个管子根屏线相接,就是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的生意挺好的嘛,都没时间闲下来

差不多吧,我的店是在一个小县城里的,主要做的就是同行生意,整个县城的电脑店包括边上小镇的店都是在我这儿维修的,平均每天有5台左右的主机,3台左右的显示器,3台左右的笔记本,具体也没有统计过,反正就是这样,生意还马马虎虎,没有一些同行说的那么惨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吧,我的店是在一个小县城里的,主要做的就是同行生意,整个县城的电脑店包括边上小镇的店都是在我 ...

那挺不错的,每天有这么多事做总比闲着要好

网友D:
下次多发点图文并茂的帖子。我给你加分。现在鼓励大家发帖

网友:
点正,这钱挣的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多发点图文并茂的帖子。我给你加分。现在鼓励大家发帖

谢谢版主大大,以后有时间多拍点维修照片吧,不过我店里是真心的忙,昨天一天就修了10台左右的显示器,真心累,拆显示器拆的两只手都是酸的

网友E:
楼主知不知道这个显示器的电源板的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 我这个烧了个洞看不见型号了

网友F:
发个那个管子坏啦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知不知道这个显示器的电源板的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 我这个烧了个洞看不见型号了

你说一下显示器型号,如果是常用的估计我能告诉你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个那个管子坏啦被

屏线跟主板连接一般有几根比较粗的线就是供电线,其他的都是信号线,跟供电线相接的就是供电管,应该是出5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说一下显示器型号,如果是常用的估计我能告诉你型号

联想197wf  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联想197wf  谢谢你

品牌的啊,估计不好找,要不改个电源模块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品牌的啊,估计不好找,要不改个电源模块把

只有这样了  先报价吧 客户愿意的话 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的啊,估计不好找,要不改个电源模块把

去掉电源管理模块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这样了  先报价吧 客户愿意的话 再改

兄弟,不是改板哦,只是用万能电源模块代替原来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白屏显示器是驱动板程序有问题重新刷一个就好了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啊,学习了

网友G:
一个月有90台笔记本修?这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月有90台笔记本修?这么牛逼?

兄弟,你的数学太好了,只可惜语文有点差了,只是说大概,90台有没有不敢说,50台绝对不在话下的,不过并不是全是修主板的,还有小问题的,就这样的生意两个人都快养不起了,同行的价格太低了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H:
你换的就驱动板上面的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换的就驱动板上面的5V吗

嗯,就在屏供电脚位上,一个3脚芝麻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支持。感谢分享支持。感谢分享

网友:
秒杀啊,就是快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