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消磁一说吗?

楼主(2015-12-14):
朋友送几个希捷硬盘,通电电机转,声音正常,接电脑不认,听朋友说是国外报废电脑清理数据时对硬盘做了消磁处理的缘故,是不是有这种技术,能修复吗?求科普
电脑

网友:
有,如果是消磁的那就死心吧,没消磁的可以考虑搞搞。。。

网友:
有啊,这样的硬盘就不要修啦,这种消磁的方法比较彻底!

网友:
消磁的没法修,楼主还是放弃吧

网友:
消磁只是针对盘体,电路板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还是说消磁连BIOS一起清空了呢?

网友:
有这么文艺的保密方法嘛,我听说一般都是大锤伺候啊

网友:
你先试着修一修看一下啊,应当可以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