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搞的联想一体机B320

楼主(2015-12-14):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一体机B320开机不显示,量主板各电压正常,加焊显卡亮机正常进系统OK,客户拿回用2天又不显示了,我想可能加焊不行,于是这次把显卡拿下来重植亮机。但是在测机的时候放电影1个小时左右就黑屏,关机再开机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CPU风扇还在转,此时量主板供电都正常,在论坛里看了有关B320的维修经验,就用风枪加热PU14 APL5930,就可以显示了,但是过一会温度没有了,又不能显示了,量APL5930的4脚1,05V输出正常,论坛里有人说是APL5930不良,就买了两个新的换上去,结果问题还是一样,有时高兴了就显示,不高兴就不显示,好像是有个东西虚焊似的,用风枪把显卡周围加热一下,就能显示,于是用烙铁把显卡周围的元件都加焊一遍,还是有时不显示有时显示,在不显示的时候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说明主板供电正常,可能问题还在显卡上。在进系统时压力测显卡和CPU的温度都在50度左右,也正常的,最后怀疑是显卡不良,就买个新的显卡换上去,心想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在线看电影还是一个小时左右就黑屏,风扇再转,面板指示灯再亮。关机再开机又能进系统,就是用不长,这是神马毛病,垃圾联想,联想垃圾。论坛里有人换APL5930修好的,有刷BLOS好的,有换显卡好的,我的啥都搞了,为什么还是不好,下一步准备把高压板给换了,有修到这样问题的朋友请指点,谢谢。又出现新的问题了,现在黑屏是时候,喇叭会发出一种不间断的嘟嘟的声音,声音很大。

网友:
不怕麻烦的话,一个一个芯片加热试下@!

网友:
APL5930确实是通病了,还是要重点查下,不行就按你说的强开背光试试

网友A:
看一下黑屏的时候有没有暗影,有暗影的话就找高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黑屏的时候有没有暗影,有暗影的话就找高压部分

没有暗影,如果有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黑屏的时候有没有暗影,有暗影的话就找高压部分

同意,有暗影直接让灯管亮

网友:
这么搞下来要收多少钱呀。看看小的贴片电容

网友:
这个机器毛病真多,,我都是叫客户交换板

网友:
这个机器,我换PU14好了好几台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是装显卡驱动蓝屏的,买了两个APL5930换上都不行,最后在料板上拆了个才修好